ACER 无待机

楼主(2012-04-27):
今天接了机,是ACER4738G有3V和5V,以为正常,触发没反应,后续查待机还有个升压15V的没有出来,切断后段的还是不出画,量双
二极管
是好的,电容也没坏。。。一时没思路,希望能有高手指点一下。。。
ACER

网友:
看看有没有波形,IO有没有信号

网友:
找个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都不说什么型号 什么什么的 具体什么的 说实话很难帮上忙

网友:
无待机?有3 5V不懂什么意思,,按开关没反应,就按不触发思路维修呀,,差IO,SB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
先找个上电时序

网友:
触发信号到EC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