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问下各位大大

楼主(2012-04-27):
本人处于学徒,有些电路上的问题想问下各位大大,怎么区分前负载后负载短了

网友:
供电的就是前,负载就是电容,二极管之类!

网友A:
供电前是前负载输出是后负载

网友:
      可以像这样理解吗,一个3,5V 供电芯片  输入的电压所相连的电压和元器件称为前负载,而输出的电压和相连的元器件称为后负载,如果这理解那时钟和复位   还有一些信号线  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前是前负载输出是后负载

恩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