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J7P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2-04-27):
此机接手时屏幕亮过一次,之后再也不亮了,拆机主板号MBX-147,待机电流0.01,测3V,5V都正常,开机后电流到0.85左右不动,换内存,电池放电,电流还是一样。CPU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显卡7400加焊过不行,重植也一样,没找到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求高手指点。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CPU有没有复位 跑马了没?

网友:
只检测简单的电压怎能修的出来 先简单测下CPU条件 复位 时钟 PG等 然后在跑码之后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