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转5V芯片或分压 求结果

楼主(2012-04-27):
R 1和 R2各是多少啊  我知识少。。。求各位了,或者是芯片转换  帮帮忙  谢谢

直接飞个LDO电压不就行了
需要加个电阻阻值。 直接点输出就行。

网友:
我只知道R2除以(R1+R2)=0.26

网友:
这些条件不够吧 根本算不出

网友A:
这个电子计算程序怎么搞过来的

网友B:
这里有无数组解。
楼主最好说明意图,结合具体情况确定最佳方案

网友:
说的对,条件不够啊,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子计算程序怎么搞过来的

论坛 很多啊  百度 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无数组解。
楼主最好说明意图,结合具体情况确定最佳方案

就是改电路啊,好些 有个联想什么的8脚的芯片可以改吧  谁知道啊

网友:
这个好办,不行搞个电子仿真(NI Multisim),要多少有多少,要是计算起来来的我想还得考虑外围电路中,还有其这的元器件连接这个输入点或者其它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子计算程序怎么搞过来的

VB写的啊很简单的

网友:
你随便输入一个电阻,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电阻的阻值,但不知道电路是多少

网友:
很简单啊,车载充电器用的34063芯片就行,电流可以达到1.5A,你用电阻分压发热得多大啊

网友:
R1=170欧姆,R2=50欧姆.

网友:
弄个7805比你这个强多了,何必浪费精神

网友(点评):
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发热量大。

网友:
LZ可以把 R1 R2设为X   Y 用工程式来算一下。

网友:
R1  302        R2    102      就可以

网友:
用7805 最简单呀

网友:
阻值好算,但要看你给谁供电了

网友:
R1R2有太多组阻值了。7805是不行的,压差太大,功耗太大。用专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