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要按5到6次复位键之后掉电重起才得以开起

楼主(2012-04-27):
前天收到一主板反映要按5到6次复位键之后掉电重起才得以开起,之后提示要设置BIOS,怎么回事,测各各供电都很正常,诊断显D0,代表设备没工作吧。求解中
华硕

网友:
很有可以是BIOS问题,看看开不起的 时候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跑D0?你不插内存,看看跑什么?如果D0你就按不过内存修,如果不是的话,看看是跑什么呢?就是在不开机的时候,可能和BIOS没多大关系

网友:
要按5 6次复位键才开,而且还掉电,是不是主板短路哦

网友:
cup底座灯测了吗

网友:
BIOS电池电压偏低吗

网友:
看一下南桥是不是虚焊了,也许是南桥里边的复位模块在做怪

网友:
BIOS和南桥

网友:
刷BIOS试一下。。还可能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
按键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2-05-30):
我也有一块要二次起动的,等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