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2-04-27):
一台华硕笔记本装显卡驱动蓝屏,开始以为是显卡,但显卡也换了,后 来才知道这带笔记本显卡是双显卡在XP系统下有冲突,只要在BIOS下该VGA什么什么什么,改成下面这个选项就行了。忘了VGA后面是什么了,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太想转正了,各为师傅给点建议

网友:
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充10元钱,

网友:
都是不兼容惹的祸!!!

网友:
  哥淡定了。
我都是直接装,自己安装系统模式不对。你看看你安装安装版的还会蓝屏!
就算装GHOST版的哥也不会蓝屏。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提钱呢,没钱不行吗,支持自己升级

网友B:
兼容性问题,建议笔记本的话还是装官网提供的驱动比较好!

网友:
百度一下蓝屏代码,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蓝屏,总得对症下药吧

网友:
还是原版的驱动好
别用驱动精灵、人生啥的,版本新了可能兼容有问题。

网友:
怎么可能,什么叫安装模式不对,你是没遇见遇见了到时候问我,我帮你坚决,别人先是用着就进步了系统,后来以为是系统问题才装的,在说了什么样的系统没装过  怎么可能安装系统模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提钱呢,没钱不行吗,支持自己升级

就是努力自几赚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问题,建议笔记本的话还是装官网提供的驱动比较好!

官网还是不行的打上去就是双显卡,进安全模式就能进,进去禁用一个显卡就能进了,但是客服知道蒙不过去啊,后面才知道该选项。

网友D:
进BiOS该成IDE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XP本来就不支持双显卡。双显卡的机器还是建议客户装win7吧。

网友:
出现蓝屏的是看看出现的代码是什么?或者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或恢复Windows注册表(恢复至最后依次正确配置)来修复蓝屏故障.

网友:
双显卡冲突只装一个显卡的驱动看看,先用SP3的原版安装,然后在找显卡驱动,不行只能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该成IDE模式就可以了

不是的改 IDE模式 是在滚动条蓝屏好不,我那是进系统蓝屏。不是这选项

网友:
我网上查了必须装VISTA 系统才兼容,WIN7的也不行一样的蓝屏,而且装官方驱动装上了进系统白屏,能听见开机声音,后来改了VGA 什么选项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还是不行的打上去就是双显卡,进安全模式就能进,进去禁用一个显卡就能进了,但是客服知道蒙不过去啊 ...

有时候就是越整越乱,所以购买本本的友友们就要注意看好型号提前搜索下该型号的有没有什么常见故障!

网友(2014-10-16):
我遇到的是装什么系统都不能装显卡驱动  装了要么蓝屏要么死机
显卡重植不行
加焊桥不行
下一步准备换显卡!再不行换桥,再不行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