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进水机维修,待机0。156A。板号LA-5751P

楼主(2012-04-2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460的本本,说是进水了,还用了一天,昨天开不起来送去保修不到,要换板,看能不能修一下。拆机看到触摸板下白茫茫的一片,报价先修主板,打发客户先回去了。
      上恒流电流,待机0。156A,先用洗板水洗干净,EC部分脚位生锈,清理好烤干后还是一样,测主板各主供电阻值没有发现异常,B+/3VALW/5VALW正常,但测EC的6PIN 的SLP-S3 #和10PIN 的SLP-S5#都是低电平,95PIN 的SYSON和116PIN SUSP#低电平,没有发出上电的信号。手摸PU6有点温度,差点误判。

      测PU6的1PIN VIN 3。3V,5678PIN在3。3V左右,3PIN VREF 1。8V,4PIN VOUT 1。8V,输出好像是正常的,从论坛下了图纸,输入电压明显不对,5678PIN是5VS,5VS是U10转换而来,U10控制极是VS电压18V左右上拉,实测只有1。5V,出现了第一个故障点,R229变质,更换后5VS正常,待机变成0。18A。

       PU6的3PIN受控于Q22,只有SUSP是低电平,Q22截止,3VS经PR104和PR105分压得到1。8V的参考电压给PU6的3PIN,4PIN才会输出+1。8VSP。SUSP#是低电平的情况下,SUSP是高电平,这里是低电平明显不对

      顺着图纸找到Q1和上拉电阻R4,测得RTCVREF是0。2V,出现了第二个故障点。RTCVREF是PU8的3PIN产生的3。3V线性电压,测PU8的VIN  2PIN为0。4V,正常情况下用电源是18V左右,顺线路追发现主板断线,接好后RTCVREF正常,但SUSP还是低电平,更换R4后,SUSP变成高电平,待机电流0。006A,可以正常上电了。

     按开关电流上到0。56A不动,明显是少电压,依仁宝的上电时序,跑线发现U16的1。5VS没有产生,控制极上拉电阻R312变质,更换后电流上到1。4A-1。6A,联想的LOGO出现了,此机修复。

    坏件:R229 R4 R312

补充内容 (2012-5-16 20:17):
实物图补充在下面,有时候修机器不一定要按时序从头查到尾,顺藤摸瓜,有时候反而修得快一些,灵活运用知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一板三个故障点搞定,厉害~~

网友:
厉害,不过建议楼主把怎么分析仁宝上点时序和这个板子相结合,配合电路图写的更详细点。。

网友:
今天接到个更郁闷的就是适配器不开机啊,电池开机

网友:
楼主 厉害 分析的挺详细

网友:
楼主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
很厉害啊,好几个故障点也解决了,楼主好像也没费多少时吧。。。

网友:
这么多故障呀 真有耐性

网友:
楼主分析的仁宝电路不按照时序修!!!弄的有点晕!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思路很清晰 刚好在学G460的!

网友:
唉    进水难搞啊   我这一个G470的也是

网友:
真厉害啊,还是新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