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u盘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12-04-28):
8g 的U盘 故障现象是 重复的连接 断开,正常连接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2秒后就掉了,再重新连接. 就这样一直循环.  哪位大侠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不? 谢谢

网友:
换台电脑试过吗?晶振测试一下。

网友A:
试过3台电脑 都是一样的问题,u盘 我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问题,晶振还没有测。 罗老师 下次远程数据恢复是什么 想来报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3台电脑 都是一样的问题,u盘 我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问题,晶振还没有测。 罗老师 下次远程数据恢复 ...

远程也要开课了哦,现在报名也可以听,讲的很好哈

网友:
主控和flash都加焊过无效的话,可以查一下是否有病毒,或者是U盘的usb接口处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主控挂了,换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