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助焊剂和852发热芯问题

楼主(2012-04-28):
本帖是针对麦毅诚以及其它有疑惑的兄弟。
先说助焊剂吧,你们在帖子里讨论的是助焊膏,我就自己的经验推而广之,说说助焊剂。
大概从2001年吧,我就不再用goot小盒装的白色助焊膏了,因为徒弟说有外地的兄弟告诉他,那个不能多涂,多了要清洗,否则会漏电。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2007年吧,我朋友老王和我说他从哈工大科技市场买的助焊水有强导电性,还给我看了烧坏的电路板。助焊水应该是假冒goot的,小塑料瓶装的,本身是无色透明的。朋友修的是开关电源板,涂完焊后就通电了,结果就烧了,板子上是一道黑色“深沟”。朋友用万用表量助焊剂的电阻给我看,大约几十k的样子。
我也非常感兴趣,对我手头的所有助焊水做了测试,就连环保免清洗的也都是这样!
去年,我又遇到这个问题了,手下的兄弟反映我从苏州赛格电子市场买的助焊膏会造成漏电。这种焊膏我是特意买的,就是和大家做BGA那种一样(东西在公司,牌子我现在说不上来)。
所以漏电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是迅维卖的的才能。
目前我也不知道那种助焊膏100%不漏电,我能采用的对应措施有两个:1.焊接前少涂助焊膏,适量即可,加热充分,令其气化;2.对于必须涂得多的,进行清洗。

再说852发热芯吧,我自己买的第一台恒温热风枪就是852型的,没用多长时间发热芯就坏了,后来据我观察所有852芯都有这个问题。后来我买了旋转风枪,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两种芯发热丝的粗细相差甚远,852的(包括850)细如发丝,旋转芯则采用电炉丝,粗N倍。
当然旋转风枪也不是没有问题,它相对比较“肉”,火力不如852猛,尤其是早期产品。我应该是国内最早试用旋转风枪的人了,第一台旋转风枪就是安泰信的,型号好像是8305吧(年头多了,记不住了)。这货吹小电阻、小电容很难下来(必须调很高才可以),吹大芯片相对还行。第二台是FUJITO的858D,比前一个有了较大改观,但是让我感到慢。后来,陆续又买了几台,发现逐渐在进化中。目前用的是FUJITO非数显、最低端那款,比较满意了。我的感受是不是什么带单片机的风枪、焊台都好,反倒是纯模拟的反应速度容易做得更快,想真正做好单片机温控系统要功力,国际大厂那些人不是吃白饭的。

今天宇光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原来焊膏也有讲究,我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酸碱的 导电性都比水高啦,焊膏的导电性应该比水强,不过这个日后再用时最好测试一下阻值啦!风枪旋转风的风力有些小了,我现在就在用,一直想换个泵式的!呵呵,让你这一说,还是再用下去吧!

网友:
迅维BGA好么???

反正没现在自己用的好用- -#<
谁用谁知道。

网友A:
FLUX 白屏装!完全不漏电!焊接效果绝对比那个所谓USA的强N倍!重复利用性好很多!那个所谓USA的用电烙铁焊接后一下就没有了作用!想要理想地焊接好必须反复涂焊锡膏!BGA就不要说了,我也是涂薄薄的一层,为何有些人说没有问题而有些人说不行?唯有一个可能就是焊锡膏不同!为何不同?因为根本就只是外包装一样,其实里面的料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UX 白屏装!完全不漏电!焊接效果绝对比那个所谓USA的强N倍!重复利用性好很多!那个所谓USA的用电烙铁焊 ...

看月饼他们的测试结果如何吧

网友B:
我觉得好的焊膏是不应该有较小电阻值的。这是不正常的。
(我用的搞不清是什么牌子,冷态电阻40M多些,焊接后为无穷大。)
人类最经典的松香是:绝不导电的!
这个产品并不是讯维生产的,现在该产品发现问题了,讯维应该积极审核进货渠道、去审核该品牌产品质量问题。
而不是把责任推到用户头上:说什么你不会用啦、什么没擦干净云云。
焊膏经高温焊接后如果还导电,那就是天大的笑话。

电脑主板为了屏蔽高频干扰,走线都故意设计的弯弯曲曲的。
你一个导电焊膏上去,什么都是浮云了。

网友:
很对,,这LZ发的帖子,完全就是替讯维辩护.其实没必要解释,谁用谁知道- -

网友:
兄弟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好的焊膏是不应该有较小电阻值的。这是不正常的。
最经典的松香是绝不导电的。
这个产品 ...

你说得对,实验效果是检验真假的唯一标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592-5-1.html
90楼,有简单测试结果!

网友:
^_^,看我几年前就有测试结果了,那些助焊水也用了很多,我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我都不给它们出问题的机会

网友:
大家都反映下自己使用的效果,嗯,也描述一下自己每次的用量吧

网友:
其实我这里早就知道助焊膏导电、只是一直没有听到有这样的案例、所以一直没说、芯片不知道烧了多少、不是讯维的助焊膏导电、其它的也导电

网友:
那是什么样助焊膏怎么会导电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酒精自己溶松香当助焊水用,当然植珠的时候要用助焊膏

网友C:
刚用 友邦免清洗助焊剂 测试了下。
1CM的距离是6M欧

网友(点评):
我用的AMTECH NC-559-ASM 1cm测试导电是17.3M欧 ,样本是用了2个月的,快用没有了,未密闭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用 友邦免清洗助焊剂 测试了下。
1CM的距离是6M欧

能不能多找几种,这样的比较才有说服力

网友(点评):
我只是随手测了。老杨在找专业资料

网友:
把身边两种在用的焊膏测了下,电子市场5元150g版20M无压力,迅维版kingbo 20M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