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VGN-NR23H独显图纸或显卡背面DIP开关定义或显卡周边元器件清晰图

楼主(2012-04-28):
刚接了台机器,客户报修是花屏,但是重做显卡后我开机是黑屏的。电流跳到1.65左右。我当时接机器时并没有开机测是否花屏,客户来的时候就说换个显卡,当时很忙,所以没测机。现在怀疑是1显卡坏的、2显卡周边掉件了、3DIP小开关被别人调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 型号不是一样的  你参考一下DIP  开开关开开开   不知一不一样 楼主试一下

网友:
楼主那个小开关 DIP  很容易氧化的  你把他们位置不要i变  每个都活动一下 就行了  这个问题我修好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