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显卡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一块显卡,2个6pin口接电源。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电源的限制,这两个6pin口负载的最大功率不一样,长时间使用会不会对显卡的电路板造成损害?

网友:
没有看懂撒意思。。

网友:
貌似米说明白~8好意思。

先介绍下,本人纯小白一个,只会一点普通的电脑组装,对电路一点也不明白,呵呵~~

有一块msi的gtx560ti显卡,这个显卡有2个外接的6pin供电的插口。上机使用的时候,这两个口需要插2条电源线。显卡功率应该在140w到230w之间浮动,主要看显卡的工作任务重不重。

现在主机的电源不太合套,电源是采用分路供电的模式,能提供一条80w和一条160w的电源线。这两条线插到显卡上后,显卡不满载的时候还好,可以正常工作。

本人不太明白显卡电路,所以有所担心,假如显卡满载的时候,2条线路提供的电流肯定差值很大,本人是担心长期这么满载着用,会不会对显卡造成很大的伤害?

网友:
楼主是用2个电源给1个显卡供电?还是1个电源2个输出口?

网友:
一个电源供电。电源是分路的,每路有个最高负载,超过就直接触发断电保护。

电源我测过了,确实是分路的,不是那种表面上分路实际上还是一路,好几根线走的一个供电核心。

网友:
你这个用时间长了 肯定有问题   最好换一个好电源

网友:
功率这么大的显卡?太恐怖了!还是找个大点的电源吧

网友:
是啊,电源功率必须大于所需电流才行的。

网友(2013-04-22):
这显卡很强大 1500+呢  我手上就有一个 再修  还没找到思路。。它有两个独立供电口。。对电源要求非常高。。。诶。。我手上的像是芯片坏了。手上也没东西换

网友:
这显卡顶多也是满载的时候200W,估计还不可能达到,如果你电源的两个插口真的能输出160W+80W的话,就足够了,大胆地试吧,烧不了。虽然你的电源两条是分开的,但是显卡上的两路却是相通的,接上去以后它们照样能平衡工作。

网友:
大胆地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