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挂电池不通电

楼主(2012-04-28):
刚送修一块IBM T41 挂电池不通电!拿出电池正常启动没有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各位高手有遇到过的么?啥原因?
电池

网友:
那肯定是电池的饱嗝这里出问题啦~造成对地短路~ 不上电池就OK ! 上电池 打开就短路呗
同意楼主:
5.0
zrpljf
同意楼主:

网友:
是电池保护了,这种问题很常见,但是多数不上电池开机后再插入电池就好了,再不行就得换电池或者不能再插电池了!

网友:
这么简单常见的问题 还不会修啊?

网友:
怎么会造成电池短路呢?

网友:
电池短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