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VM800 RSMRST#在哪里测量?

楼主(2012-04-28):
华擎775VM800 RSMRST#在哪里测量?
请懂的朋友指教!多谢
实物图:

IO图:

补充内容 (2012-5-2 19:34):
不要再回复了!此板已卖给收废品的了

网友(点评):
有图纸才好找

网友:
RSMRST#一般是由IO发出的吧,找你这个板子的IO的PDF看看有没有

网友:
楼主这样说,有点看不懂,楼主要测那里的复位,复位是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有复位,先检测下各电压不

忽悠
不懂就别忽悠了

网友:
不好意思很遗憾,这个型号的IO不发出RSMRST#这个信号的。只能找到板子的图纸才好查了

网友:
一般是通过三极管或者一个电阻上拉,不在好找,你这个主板是南桥加门电路触发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的不一定是I/O发出的。

网友:
这个IO不参与触发的应该是用门电路或是专用芯片吧

网友A:
发主板电路图出来,我告诉你

网友(点评):
大哥,我有图纸也不会发这个贴啊

网友:
RSMRST#在主板中相当于南桥的一个待机复位信号!没有图纸还真不好找,如果说你对跑线路很熟悉的话,可以跑下南桥的线路或许能找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板子是VIA的不一定是这个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主板电路图出来,我告诉你

rsmrst#一般是由受控于IO
而不是IO发出,一般由一个上拉电阻。信号是受控于I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没有一定的,要有图纸才好找,你的头像什么哪里来的??什么电影

在QQ群里面有人发的搞笑视频,我觉得有趣就上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QQ群里面有人发的搞笑视频,我觉得有趣就上传了

把视频发我看看。qq384552191谢谢

网友:
......  早就没有了上次自己重装系统都格式化了... ... ..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视频发我看看。qq384552191谢谢

被我格式化了......  没有了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我格式化了......  没有了  . . .. ..

百度有吧。搜什么呢?

网友:
一看主板型号,就猜北桥是k8m800,南桥是8237。虽然8237这个桥有这个信号,同时匹配的IO可能也有这个信号。但并不是主板一定就使用这个功能。当不使用的时候,就在IO端和南桥端分别经电阻上拉即可。至于找到这个信号,IO的好找,南桥的要困难些。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要有图 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