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GTX295问题

楼主(2012-04-28):
讯景GTX295 896M*2 ddr3 单PCB,显卡开机一切正常,跑FURMARK也一切正常,顺利跑下去,但一跑3DMARK2003或06,跑几个画面就黑屏,我单独用一个电源得12v来带这个卡的供电的。另一个电源做主板CPU 硬盘等得供电,应该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由于硬盘上没有游戏,未能试试游戏效果,求解?FURMARK跑半小时都正常,温度升至75度,则个卡来说正常,不知为何一跑3dmark无论01 03 06都是,跑几个画面就黑屏了,估计也死机了,按键都无反应,一般是什么问题?

还有我想通过修改bios降低显存频率来试试,但nibitor6.01都不认这个bios,如何解决?查了应该是支持295的

网友:
这个现象是驱动不匹配,需要原厂驱动,我有快WINFAST显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
装个公版驱动试试

网友:
要原厂驱动?这个真不知道,我修这么久显卡,第一次见一定要原厂驱动的,不过还是会试试,我现在用的已经是公版驱动了,没办法,看看有没有原厂的试试

网友A:
别不信,真有这样的事,不过我遇到的是集成的显卡,用公版驱动用一会就黑屏死机,换回去它官方的驱动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不信,真有这样的事,不过我遇到的是集成的显卡,用公版驱动用一会就黑屏死机,换回去它官方的驱动一切 ...

原版驱动都试过了,症状一模一样~~~不关驱动的事!!我用魔盘把核芯降到400mhz就可正常跑3DMARK了,但没有那个版本的nibitor可以修改这个卡的bios丫,nibitor6.03试过可以修改其中一个核芯的bios,但另一个却不能改,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没修过295 根据以前搞98GX2的经验,应该有2个bios芯片,2种版本bios,分别对应一个核心,也就是说核心1的bios是刷不到核心2里,nvflash自动识别,随便建议

网友B:
GPU显示核心问题,你最好是用专业工具再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U显示核心问题,你最好是用专业工具再测试下!!

你是说mats?早测个遍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其中一个核心有问题,屏蔽掉或不装其驱动即可完全正常跑游戏看电影,没办法了,这种卡的核心太大了,受伤的工具动不了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mats?早测个遍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其中一个核心有问题,屏蔽掉或不装其驱动即可完全正 ...

MATS只测其中一个核心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ATS只测其中一个核心而已

可以两个都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两个都全测的

测试结果显示第二核心显存信息并不证明测试到了.

网友:
295虽没搞过,但是以前搞7950GX2和9800GX2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mats测试结果虽会显示双排的显存信息,但是靠右的核心二结果却不会报错.需要在硬件上动点手脚单独测试副卡才能得出正确的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