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S无CPU供电

楼主(2012-04-28):
昂达A770S无CPU供电,

网友:
此板的上电时序要先有CPU供电,再有内存的1.5V供电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时序,发图纸来证明一下

网友:
换了个CPU供电的电源芯片好了,但用了2天又无CPU供电,,奇怪不

网友:
上图片看看是不是单桥的~!在桥的左手边有个三极管是不是和谐了~!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块昂达A78什么的主板,CPU的供电是由VDDA和内存供电分别去开启一个小芝麻管后才有的。
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RT8855换过还是一样,测47脚PG和48脚EN脚无电压,此板是先要有CPU供电,然后才有桥的1.2V供电,1.5V的电压正常

网友:
先看有没有12V如果有就是后级短路,场管,电容,还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