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系列笔记本能认网卡不能上网的通病

楼主(2012-04-28):
修过几台IBMX60的机子,能认到网卡,但插入网线却不能正常上网的问题,一直显示网线未插入,看到论坛里也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却一直未解决,包括换了网卡、换了网桥都还是一样,能认到网卡而插入网线没反应。有的人连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其实呢,能认到网卡了,证明网卡与系统之间的通信是正常的,显示网线未插,只能说明网线的信号真的没送到网卡。可是你连网桥都换了,网卡也换了,还有什么原因呢?看了那么多人没修好,也许都是因为他们对IBN的怱略,IBM的机器都带有底座扩展接口,底座也有RJ45插口,只要你留意了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网桥到网卡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切换电路,请看下面图纸

我们看到,RJ45插口的信号是直接到两个网桥,但是网桥出来的信号是到U29再到U76的,在U29进行机子本身与底座的网络切换。所以,当你以后再修到这种问题,千万别怱略U29,换一个U29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只有IBM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
传说中的电子开关?

网友:
楼主说到最后没有写怎么解决啊。

网友(点评):
換 U29 可解決...

网友:
LZ主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个扩展屋也会引起一切正常连不上网对吗?

网友:
楼上2个都看帖不仔细啊。最后说了换U29!

网友:
谢谢LZ分享   以后得注意一点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好功底,小弟受益匪浅啊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如果没有底座带扩展接口的,那会不会也有一个切换开关了?我是新手,对笔记本还在学习中,所以就看到这冒昧的问一下。

网友:
你好,如果没有扩展接口或第二个地方可以接入网线的,不会有这个电子开关的,只有那些除了机身自带一个口之外还可以再在其他地方输入网络的机器才会有这个切换IC。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X201的也是这问题没有修好,,不知道是不是这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
明白了,上不了网不一定就是网卡那边的问题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   佩服    同时我也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原来如此 多谢 共享 经验

网友:
楼主真行的哈

网友:
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网友:
这也可以啊,楼主真仔细,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少走了弯路。

网友:
IBM的专利

网友:
这样都行,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挂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台HP CQ61的机器,能认网卡,本地连接正常 有发送没收到,不能上网的.给别人换过网卡的.拿过来,找不到集成显卡的BLOS,后为找了台独立显卡BLOS的刷上去才搞定.

网友(2012-05-28):
学习了,以后就可以这样修了

网友:
论坛高手多啊,多看贴也能学到很多

网友:
真利害这都能查到,高手啊

网友:
修过认到网卡插水晶头没用的也是网卡芯片坏

网友(2012-06-30):
要懂理论,还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是网络控制器 T4以上的都有吧 这个打雷烧网卡的比一般的笔电 要安全的多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也知道了!

网友(2012-09-30):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了好经验啊

网友:
楼主我在你这里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