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掉电

楼主(2012-04-28):
开机电路到0.24A   8秒后掉电 掉电后能开机但还是掉电
各电感阻止正常  求解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还有供电没出来,主板检测到哟供电不足自动掉电?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应该是有的电压没上来

网友:
估计是那组供电没出来吧 感觉该把各个供电测下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

网友:
大部分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