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酷鱼对系统性能有影响吗

楼主(2012-04-28):
老的250G换乘新酷鱼500G 性能速度会不会提升

网友:
可以看相应的参数,个人认为,排除老化因素性能提升非常有限

网友:
新的肯定比旧的性能要更好

网友:
那还要看主板是否支持才行的。

网友:
对比硬盘参数,再看MB是否支持。
一般性能会提升。

网友:
新硬盘要做4k对齐,要么性能不能发挥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希捷的应该不需要把

你看看它的技术资料就知道了。上面有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它的技术资料就知道了。上面有写的

希捷声称自己使用的是smart align 技术,可以手动对齐,但即使不对齐,也不会对性能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