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组装DIY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求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关于台式机组装 什么样的主板可以配什么样的cpu 主要是看什么?怎么看?在哪里看!小弟非常想了解 这个 还有就是显卡的好坏 怎么看!麻烦各位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主要看芯片组看  和前端总线

网友:
看主板上的针脚,与cpu的针脚是不是匹配。

网友:
CPU与芯片组的搭配。

网友:
主要是看主板cpu接口和和cpu是否匹配。
如775的主板上775阵的英特尔cpu
am2主板配AMD am2CPU

网友(2012-12-25):
想学台式电脑组装,也在困惑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所有的配件都可以随意组装呀?

网友A:
主板和CPU分INTEL 和AMD两种,INTEL主板只能上INTEL的CPU,现在普通装机常用INTEL主板是775 针脚适合Core 2 Extreme/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Celeron 的CPU。  1155 针适合装Core i7/Core i5/Core i3/Pentium/Celeron 的CPU。1156 针脚Core i7/Core i5/Core i3/Pentium 的CPU,现在AMD主板普通装机常用AM3-938针脚对应Phenom II/Athlon II 的CPU,F1--905针对应AMD A8/A6/A4/E2 的CPU 。AMD F2主板适合A10/A8/A6/A4 的CPU。还有很多,你在电脑商城多看下主板的详细参数,就知道该配什么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CPU分INTEL 和AMD两种,INTEL主板只能上INTEL的CPU,现在普通装机常用INTEL主板是775 针脚适合Core 2 ...

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根据芯片组的型号去查资料,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上百度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显卡的好坏其实也好办,总之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买贵的就对了。。。。。。

网友(2013-10-21):
也想了解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