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降压后升压型高压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2-04-28):
先降压后升压型高压板的维修思路和维修方法
1、高压板的故障就是和背光有关系的故障:
  A:开机不亮、暗屏。
  B: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C: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暗屏。
  D:亮度不稳定、闪动。
  E:屏幕亮度不均匀。
  F:亮度低、整体图像偏粉色或者红色 。
  G:开机短时间内偏色,逐渐正常。

2、以上故障不一定就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电源或者灯管坏。所以,在维修时,必须先排除电源或者灯管。电源各路输出滤波电解漏电或300V大滤波电解漏电,给高压板供电不足,高压板欠压保护,亮一下马上暗屏或者高压不足,灯管亮度低、偏色。能够明显看出电解鼓包的比较容易修,外表看不出电解漏电的就不容易查了。可以带载开机状态下测供电电压,如果电压低就是电容漏电。灯管引脚虚焊或者老化也会造成上述故障,可以用通用板测原屏灯管或者用原机电路板测其它屏,根据现象判断是否为灯管故障。
3、对于高压板,首先观察有没有明显的元件烧糊、虚焊、鼓包等情况。容易烧糊的元件如保险、降压管、续流二极管、升压管、升压电容、升压变压器、高压耦合电容、灯管接口高压板连线等;容易虚焊的元件如降压电感、升压电容、升压管、升压变压器高压耦合电容等;升压电容容易鼓包、放炮。
4、万用表测保险是否烧断【注意:有些高压板上有两只保险】、降压管、续流二极管和升压管是否击穿,如果升压管击穿一定要仔细查升压电容和升压变压器是否有虚焊、鼓包、放炮。
5、绝大多数的故障都集中在上述元件,其它元件损坏的几率很低。
6、如果查不出明显损坏元件,可以直接短路振荡芯片的SCP保护脚,强行让高压板工作。此时,再根据故障现象【比如不亮、亮度不稳、图像偏色、亮度不均匀等】和故障特点【烧升压管、升压变压器过热或冒烟等】修相应的电路,通过测量高压板关键点的电压来判断故障部位。如果此时灯管完全正常亮,长时间烤机也正常,故障修复。注意:高压包轻微虚焊,屏上的灯管虚焊[AU],短时间烤机不一定出问题,所以尽量补焊。
7、如果开机不亮暗屏、除了查降压升压电路主通路以外还要查开关控制通路和振荡芯片本身。
8、如果是亮了以后又灭了,或者亮度不足、闪动、偏色,除了查降压-升压电路主通路【要特别注意电源十几伏供电电解漏电】,还要查反馈通路元件。
9、降压管S极有供电,D极无输出,查振荡芯片信号输出到降压管G极控制通路中元件是否虚焊;振荡器无信号输出查振荡芯片供电,如果供电正常一般是芯片坏;振荡芯片无供电查开关控制三极管。降压管D极有输出,升压管C极无供电,说明降压电感虚焊。升压管C极正常而灯管低压反馈为0,说明高压输出通路有元件虚焊或开路。
10、有些高压板上还有VR可调电阻【比如三星】,长期工作在高温下,容易变值,造成各种问题。

网友:
啥叫先降压后升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