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w18h偶尔不过内存

楼主(2012-04-28):
这两天接了一个SONY的本本,是商家的,说是装系统时搞来开不了机了,经过检查发现能触发,电流跑到0.9左右,然后有时能过,有时不能过,能过的话一切都正常,进系统运行都没问题,不过的话就会掉一次电,然后重启,接着电流就一直卡在0。9不动,拔掉内存后电流就一直卡0.9,所以我估计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换了,槽子反复清洗了也没用,所以果断干了北桥,刚开始还挺管用,可过了一天又不稳定了,真是郁闷

网友:
把北桥摘下来重新植珠吧。

网友:
就是重新做的北桥,现在南桥也被我干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刚开始是好的,但过段时间就不稳定了,又要掉电,郁闷啊

网友:
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