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ASP游戏机 这是工模电感吧? 是9T还是16 怎么带换

楼主(2012-04-28):
(图片)

网友A:
9T什么意思,难道是9匝线圈??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咋看有点像16,但和板上的标号比倒过来了,期待有图纸的朋友解答下

网友:
你以为铜牌维客就应该什么都懂吗??

网友:
不用换,把线拆了重缠就行。没几圈线很容易的。

网友:
应该是16吧 T的话不像

网友:
这是线圈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T什么意思,难道是9匝线圈??

至少应该比我这个新手上路懂的多啊,

网友:
看旁边那个呀,这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
工模滤波电感吧,貌似就是9T和16GT

网友:
上面写的是16吧,不像9T

网友:
16  不是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