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5白屏笔记本维修,内附笔记本图纸

楼主(2012-04-28):
联想U35白屏笔记本维修,内附笔记本图纸

  今天接到客户机子,打发走客户之后,俢机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拆机。。。。。。。。。。。。。。

打开图纸,找到屏线借口定义,图1

查供电电压+VIN_BLIGHT  18.5V     正常,+3VLCD_CON   0V    不正常。

查屏供电电路,图2

Q16 的4脚输入 ,3脚控制,1,2,5,6脚输入给屏供电。
      Q15特性:当2脚高电平输入,3脚和1脚为导通,反之截至。
Q16的特性:当Q16有输入,有控制的时候,就会无输出。反之无控制的时候,就会有输出。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把,当屏供电有的时候,INT_DISP_ON  为高电平,让Q15导通,这时Q16的G级接地,为0V,
Q16就会输出3.3V给屏供电。

   INT_DISP_ON 现为OV,查INT_DISP_ON是北桥输出的,换北桥,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这机子你修得很蹊跷,外显都有了,怎么那么快就确定是北桥坏了?而不是北桥虚焊了呢?

网友:
好贴 知道了Q16的原理

网友:
你这机子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估计是集显
集显吧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吗。。。

网友:
假如直接短接试了吗?换北桥太费事了

网友:
这个能不能直接飞供电呢

飞线有些机子可以,,有些就不行啦。。

网友:
除了供电 还有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如何短接 新手不知道 求解= =?

飞个3.3V过来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主5

网友:
正解

网友:
飞个3.3V过来会不会出问题,Q16是什么

网友:
没有电压 直接给个电压 又简单 有省时间

网友:
是集成还是独立,如果是独立的话,是不是换显卡

网友:
你好你把Q13给丢了吧!假如说:Q13导通呢!你肯定没有测其!!

网友:
楼主INT_DISP_ON是给屏供电的VCC吗

网友:
维修越来越不赚钱了,还是省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如何短接 新手不知道 求解= =?

1 3脚直接短接

我也这样理解,不知行不行

网友:
把R189取了不要,不是一样的效果吗?不要那个控制好像也可以呀,个人认为是这样哈!

网友:
Q16是低电平导通吗?

网友:
应该直接短接试试  换北桥麻烦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也是新手,像知道如何短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