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19方屏 接驱动板12v 5v就一直下降

楼主(2012-04-28):
不接驱动板电源板电压正常     一接5v很快就没了   12v一点一点往下降
随便找了一个驱动板换上   电压正常
如此分析肯定是驱动板拉低的
而后相继换了驱动板的c依旧
加焊ic无果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啊
高手指点啊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电容呀什么的,用手直接感觉一下,看看有发热的元件吗

网友A:
先断开高压部分看看  如果是驱动板问题 换电容换驱动板5V  3.3V电源IC

很有可能是电源板哦 。 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查电源反馈电路,或者主板3.3V有问题

网友:
改根高压条试试

网友:
换了通用驱动板就不降了   但是白屏     说明是驱板拉低了    而不是电源板负载不起      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全换了还是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高压部分看看  如果是驱动板问题 换电容换驱动板5V  3.3V电源IC

断开高压还是降    然后我把驱动板的1117和1084以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了    还不行啊    是不是信号处理芯片问题啊

网友B:
BENQ机器,你测试原机驱动板时有没有把按键板下下来?

网友:
电源板问题,你换一块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好了,不用换驱动板。省的改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NQ机器,你测试原机驱动板时有没有把按键板下下来?

哦  还有这等事     刚才我拿下来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看来应该是你的驱动板问题了。 你可以先断开1.8V 看看 不行再测3.3是否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