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2-04-28):
   主板维修:HP的LANZHOU II REV:B板子,上电开机很正常,跑码也很顺,从00跑到了75,就是在显示LOGO的时候会自动重启。有的时候大概重启3次左右就不会重启了,能进入到显示CPU,内存,IDE,SATA情况的那个界面。关机再开也是一样的情况,不断重启!估计是北桥虚焊,或者是BIOS问题。现在想刷一下BIOS,但是找不到!求一份能用的BIOS,谢谢!
  板子上写着:LANZHOU II REV:B
  915GVHH BIOS V1 02
IO:IT8712F-S

网友:
跟我的问题是一样的,不过我的是华硕的主板;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不是,温度不会很高,很正常!感觉像是虚焊的样子,北桥温度比较高一点!

网友:
那有没有解决

网友B:
你的头像让人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让人蛋疼

哥们,你的回复让我更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