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K43S 求救世主 主板版号是:K43SV rev:2.0

楼主(2012-04-28):
我在休 可以出发   没有进水  没有 摔过 好好的坏的 上电电流是1.4A 偶尔 上到1.8A  这个时候亮了  大多数是1.4A  我刷了BIOS 故障依旧 亮的时候屏闪
请老师指点一二      在线等
刷过BIOS   修了显卡                怪病  主板版号是:K43SV rev:2.0   原机  500P  备份4M  BIOS k43

网友(点评):
有图纸吗? 有了上传份啊 我也在修没图纸点位

网友:
考虑下显卡假焊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啊

网友:
给点思路 谢谢诶

网友:
得看一下,1.4时跑到哪了,有个代码最好,不行就看看波形,看看估计跑到哪了

网友:
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选择:一就是好好的找到是谁家做的,按此家的时序来查!二就先来个三斧,或许能治好病!!

网友:
今天接了台进水的,,哈哈不是什么大问题 刷洗就好咯 呵呵

网友:
故障都描述不清楚怎么帮你,用波波打一下吧,看跑数了,还是没跑,先确定故障再下手,不然后悔莫及啊

网友:
以解决     是显卡虚汗了  很加一把 搞定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图纸啊

网友:
不知哪位高人有这处图

网友:
有图纸吗 楼主 我也在修没图纸点位

网友:
AMD的吗,换掉CPU试试,拨掉内存看电压多少,考虑下加焊北桥和南桥,,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2012-06-02):
人家都说了·~修好了 ~显卡虚焊

网友(2012-12-06):
楼主充电芯片是不是mb39a132,帮忙测下这个REF电压有没有。

网友:
我更衰啊 换个电源接口 不开机了 就跑到1.0左右 内存都没认到感觉  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会是要赔板吧

网友:
这个图纸还没出来,找了好久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