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源花屏

楼主(2012-04-28):
A8S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源花屏,这种情况可有哪位高手遇到过?

楼主修复了么?

网友:
你查下宝隔电路。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测下波波   ACIN    屏主供电不纯

网友:
这机器,先做一下显卡,大体上能好,

网友:
修好了。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老何

重新打电源管理驱动,我以前也碰到过华硕的

网友:
电源有杂波也会这样的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