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D 不亮, 显卡刚做 还不行......

楼主(2012-04-28):
刚拿来一个  华硕X42D,开机不显,  电流始终跑1.4几掉1.2几  不停来回跑,
    拆机,看板子完好无损, 是amd芯片组的,  以为显卡  直接上BGA  做完,试了  还是不亮,跟以前一样来回跑电流,  我把内存拔了,电流跟插着的时候一样跑到1.4几,  现在 我想先找个BIOS刷下,  试试,不行就取了,重植个珠,      哪位大哥,提供个BIOS给我,   刚刚上网没找着........

网友:
谁有bios 发个。。。。

网友A:
大哥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桥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不出意外,应该是吧,  还不是很确定,  这东西,谁能一口说准啊   只能先找个BIOS刷了在看,一步一步查的

网友:
官方网站去下载  直接用软件刷 可以我 今天刷了个华硕X42JC笔记本 是显卡驱动打上去黑屏  刷了就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