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 2200 电源板不工作

楼主(2012-04-28):
过了滤波电容就都没电了

网友A:
过了什么地方的滤波电容后就没点了?这么问建议送专业维修站维修。

网友:
模块电源芯片的问题了,这种模块如果好买的话也是挺容易修的。

网友B:
那个芯片很多都是假的

网友:
不是开关管. 就是电源管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有点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很多都是假的

电源厚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什么地方的滤波电容后就没点了?这么问建议送专业维修站维修。

唔,你们不学开关电路吗

网友:
...........唔,去学习一下开关电源吧...........

网友:
.............一看这种电源板,就是国产的

网友:
先换厚膜周边电解 查电阻 没问题直接换厚膜。

网友:
驱动IC是什么型号,驱动电压有吗?看你的图看不出来哦

网友:
110V的电源板子 送去灌粉 结果插到220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