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 电流走到0.89不动了。

楼主(2012-04-28):
方正R650, 偶尔白屏,黑屏, GO7300的显卡, 拿来直接上BGA加焊, 放凉后裸板试机, LOGO出来了, 正常启动。 然后让徒弟装机, 装的过程中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装好后IO  PC87541发烫, 不加电。  PC87541肯定是烧了, 手头没有这个芯片, 发了一片过来, 装上后开机短路,量IO供电3.3V对地短路。    NND, 这芯片也有假的, 从淘宝上又定了一块过来, 好不容易焊上去了, 开机正常, 电流跑到0.89不动了, 似乎是没过内存。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查内存3.3V  1.8V都正常, 没思路了。  这个情况会不会是显卡又虚焊了?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还得看看短路那部份

网友:
3.3v后继供电看下

网友:
这种机器修了也用不住

网友:
确实是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后有时候能点亮, 有时候不行, 换集显的主板了。

网友:
你IO焊好没有哦

网友:
其实换个显卡应该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