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的维修弯路

楼主(2012-04-28):
        接手一台联想L195WA,故障为电源指示灯和屏幕亮一会黑一会,有时能又正常工作。拆开后目测电容无鼓包漏液,电路板很干净无虚焊,通电测5V 12V电压有波动,屏亮时为5V,不亮时为3.8--4.8左右,12V也有相应的下降。至此以为是电源的带负载性能下降。该电源IC为LD7575 ,测8脚为250V,6脚20V,场管的S脚电阻0.33,3脚的过流保护也只有0.05V。一切正常,无从下手 ,只好换零件一个一个试,IC。431 光耦 全换,稳压部分的零件也全拆下测试一遍,没找到问题。没有头绪,扔到一边。
       第二天接着再弄,无意中测了下驱动板的3.3V输出,不管是正常还是黑屏的时候都有3.3V的电压,心里一松,电源没问题,驱动板的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按键,测试开关机按键电压在1V--3.2V之间波动,拆下开关板,发现不管用蜂鸣档还是20M欧档测试都正常,插上就不行,看开关按键上有个小的稳压管,拆下。再装机...OK了。再测试拆下的管子还是正常的,可能 是性能有改变,但是万用表测试不出。

网友(点评):
还是把按键全换了吧,不然怕是要返修

网友:
像这种问题就因该直接怀疑按键

网友:
开机后,拔掉开关板,测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