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什么信号呢?

楼主(2012-04-28):
笔记本
不跑数,集成的cpu没法测试cpu复位,大家能告诉我还要测些什么别的信号吗?
笔记本
同意楼主:
5.0
抗胡元帅
同意楼主:
用示波器测波

网友:
试换一下、、、

网友:
把波形测一下看来是可以的,直接点内存上的排阻就好,有波形就好办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G、ADS#等吧

网友:
cpu也有集成的????????集成在哪个芯片里呀

网友:
可以通过测内存地址线的波形有无来判断CPU是否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