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3SW 显示器开机使用一会儿黑屏

楼主(2012-04-28):
刚刚开启正常,使用一会儿就黑屏(时间不定,有时半天,有时几分钟)重新插拨电源或VGA线后又能正常,使用时间不长又黑屏。短接BA9741F的8脚和9脚正常显示,谁帮我解释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BA9741F的图片 。
一个脚是供电脚 一个是接地。这样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就坏了啊!

网友:
估计灯管接虚了

网友:
不要去掉保护。检查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然后修好,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条测灯管  。

网友:
换电源电路的电解电容

网友:
高压保护了,修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