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急急急高手请解,七彩虹C.NC61-M2不跑码

楼主(2012-04-28):
时钟、复位、内存各电压正常,U换接假负载电压正常,接U上去了电压就不正常了。

网友:
接假负载U电压1.2V,接U上去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A:
是单桥的吧,如果是单桥的加焊下桥

网友:
刷BIOS,不行就焊桥吧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桥的吧,如果是单桥的加焊下桥

谢谢解决了,是桥虚汗问题!!!

网友:
对,我遇到这样问题都是怀疑BIOS和桥

网友:
应该是桥吧

网友:
做一下BGA就好了

网友:
23921709有啥问题 请加我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   很多都是桥虚汗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哈哈  我怕碰到这种清楚都是做桥的  成功率还不低哦

网友:
学习了。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