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1010 打印机 驱动

楼主(2012-04-28):
      提示出错 怎么会事情里。

打印不了

网友:
怎么出现的故障啊,造成不能打印的故障有很多

网友:
你光解压了,没有运行安装程序吧。

网友:
这个提示你是40个文件解压成功完成,你要去找到你解压的文件安装 呀。。。

网友:
你这个只是解压,解压过后你还要重新安装,安装完了之后你才能打印。

网友:
解压是正常,我经常搞打印机,你可以再装,然后提示你要自动或从过磁盘去安装的提示的时候,选择磁盘安装,然后浏览你解压的文件夹。然后安装就行了。

网友:
这个驱动 可以 用。我已经 试过了 hp LaserJet

网友:
你只是解压了,没有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