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300显卡发烫正常吗?

楼主(2012-04-28):
HIS的ATI X300SE 128M显卡,带DVI和VGA输出,无风扇散热方式。
刷BIOS后将GPU频率由325M降低到47M,将显存频率由200M降低到68M。
但似乎发热并没有降下来,散热器烫的几乎不能用手摸,请问大家这块卡正常吗?

网友:
用 鲁大师 显卡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没用鲁大师测,用everest没看到温度,可能显卡没有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
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刚下载安装了鲁大师,看不到显卡温度,显卡肯定是没有温度传感器,呵呵
太烫了,都不敢摸,频率都已经降得非常低了啊。

网友:
这个显卡 基本做不好

网友:
是不是降频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有降低温度的作用?我把频率都降到极限了怎么没感觉温度下来了呢?

网友:
只要使用正常,至于它怎么发烫这都没关系,有些显卡就这个样子,不发烫还不正常哩!!

太烫还不烧吗?

网友:
那我辛辛苦苦把BIOS的频率从 325/200 降到 47/68 白干了啊?呵呵
最主要的是没搞清楚问题,探索呀
有用过 ATI X300显卡的朋友请说说看你们的也是这么烫吗?

网友A:
我有用过 ATI X300显卡是原台湾产的,只带DVI的,GPU频率350M,显存频率200M,工作1小时后,散热器用手摸感觉和手温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用过 ATI X300显卡是原台湾产的,只带DVI的,GPU频率350M,显存频率200M,工作1小时后,散热器用手摸感觉 ...

你这块卡这么好啊?我的这么烫,没办法只好自己加装热管来散热了。
还有哪位朋友用过X300也请说说。

网友B:
不行的话还是还原频率,实在不放心就加个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还是还原频率,实在不放心就加个风扇吧。

降低频率的目的是省电(电源功率不大)和减少发热。
因为我的机箱是超薄全静音无风扇的,所以不想加风扇,现在正设计用热管把热量传到机箱散热板上散热,我的电脑CPU也是这样散热的。

网友:
经过反复实验和摸索,发现刷BIOS降低GPU和显存频率对降低发热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把显卡接在PCI-E 1X上(通过改装)发热急剧下降,本来烫的不敢碰的散热器现在只有温热。
由于是针对股票应用,对显卡没有任何性能要求,只要能显示就可以。因此问题得到解决。
现在我的电脑可以集显+独显同时四屏显示,做股票实在是太爽了。

网友:
X300发热很低的,楼主加个风扇即可,普通的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烫,肯定不行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