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怎么改风扇常转

楼主(2012-04-28):
联想E40怎么改风扇常转,我自己的电脑E40温度很好,,想改风扇常转。可是改了一开机就报错。关机,确定铜管正常,求改风扇方法,越简单越好。。

网友:
只能说改不了。和IBM一样没法改

网友:
我有个E40 不用改 都一直转 而且声音 风声很大

网友:
没办法改的  开机要检测CPU风扇转速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改才不会报错。。。

网友:
改不了的,一改铁定报错

网友:
红线接3.3V,其它线不变,试一下

网友:
能改,就是麻烦点,原风扇的插口另接一个小风扇(要小,能找个空间容下它),原风扇就给它5V供电和地线就成了。IBM X201I改成功过

网友:
偶觉得,人都是闲着没事了,在这里瞎搞乱搞,这样子也要发下贴子吗?原先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改风扇呢!!!

网友:
我晕。温度高啊。看个电视都要上80,,怎么就叫闲着没事啊。你会说人话不?

网友:
改USB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