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神机神问题!!!!!

楼主(2012-04-28):
一台CQ41 I3 AMD独显的板子  待机 3 V 5V 正常 开关电压正常  开机灯亮 电流表电流 0.00 跟没开机的电流一样,郁闷中。。。。。。。。。。。。

网友:
待机电流小而已 有3 5V就行啦

网友:
3 5 V 正常 的 开机灯也亮 就是没电流

网友:
最新情况 不插电源 3V 5V的电感100多欧 插上电源在拔下来 3V 5V 电感只有10几欧 慢慢的就正常了100多欧

网友:
看是不是你的可调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你不专业啊,建议先别乱动.找个专用的电源接头,修不开机就是了.这机子先看看BIOS有没有正常?

网友:
我用的就是HP专用的电源头,BIOS搞过了 别什么问题都先搞BIOS

网友:
确实挺新鲜的……

网友:
用原装AC试下  有些板要原装AC能上电的

网友:
晕不要先动,看看COMS  电池啊放电开机不。还有HP CQ41的电源要原装的

网友(点评):
找条HP原装电源,把电源后面的那条线翦了,然后把中间的那条测试针与正极间接一个10到100千欧的电阻就可以解决,比原装还原装。

网友:
还有这事 有电压没电流? 呵呵 第一次见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点评):
解决了 换了EC

网友(2012-06-08):
lz  用的可调电源是3位的吧,用4位的应有电流可见!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用原装电源可以加电

网友:
神一样的解决那没法    CQ41    验证了一句话    无奇不有    是维修界的神奇

网友:
学学,既然还有这回事,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