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TVM/S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28):
华硕P5GC-TVM/S,开机测试卡每次跑码到38后就直接掉电,如果不接内存,报警一会也掉电。BIOS已刷过,cpu, 散热问题可以排除。IO 83627EHG-A 也换了块拆机的。手上有好几块这型号板,故障现象一样,应该是通病。望大家指教讨论。谢谢。
华硕
cpu
掉电

网友:
各大供电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查下声卡、网卡等不行做南桥!

网友:
量下排针的电压

网友:
我见过跑3 8 的是显卡,先做下显卡,在说了要报警很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本版也有人提出了相同的故障 ,借鉴维修经验,故障一样。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集显的加焊下NB,看看NB供电电路!

网友:
CPU FAN 处的ORN3 822排阻换成1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