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开关管J13009-2,参数

楼主(2012-04-28):
长城开关管J13009-2  BC和BE之间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BE阻值:10.66K左右        BC: 8.64K左右  放大系数26  更换时要选放大系数相同的管来做对管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档?我用二极管档BE和BC都是500多的样子

网友:
用R20K档,一般用二极管档或用指针表的R100档都是500欧左右的,不大好区分有没问题,用20K档测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档?我用二极管档BE和BC都是500多的样子

你用二极管档也可以的,BE、BC结正向500多且接近,反向无值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