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132 做完WIN7 怎么键盘不好用

楼主(2012-04-28):
东芝T132 做完WIN7 怎么键盘不好用 按数字只能1,2 字母也没几个
win7

网友:
你做的哪个版本的?外接不灵是正常的

网友:
装机旗舰版 ,本子的键盘 ,不能坏吧

网友:
装系统键盘不会坏,你看看用自己硬盘重新再装个 XP的能用不。 不然系统有问题,要不就是键盘有问题咯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驱动的问题了,没得说!!

网友:
到官网下载驱动重装

网友:
我试试 ,大概驱动的问题

网友:
pe 能用吗 不能的话 重新插键盘试试 或者换个键盘。。

网友:
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键盘还需要驱动的。我觉得是键盘本身坏了,只是在你装系统之前没有发现。

网友:
从官网下载个键盘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