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大面积损坏

楼主(2012-04-28):
网吧的主板,盈通P43战神版,本来用的好好的,网吧关门了几天,再开门的时候就打不开了,就像根本没电一样,按开关没反应,有10几台机器,后来全部更换主板好了。另一个网吧,搬家,也是机器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结果同样的问题。。。20多台主板坏了,我就奇怪了,网吧营业的时候坏的很少,怎么一关门几天就坏这么多,因为这样的情况我遇到多了,所以绝对排除是别的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到底哪里坏了,如果自己修的话,能不能修好。因为太多了,影响很不好啊。

网友:
快点,新帖子,来挣分啦。哈哈

网友:
这种故障 一般网吧主机长时间工作很多电容都有问题了。只要把电解电容通杀了 。一般都会好。

网吧很多机子都是因为电容鼓包导致无法正常供电引起不能开机

网友:
送到修主板的那里  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抱到饼哥那里去修吧

网友:
坏主板呢?20元一片,全部收了

网友:
要是不关机的话还能接着用,关机后想触发就难了。

网友:
怪异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网友:
是不是IO芯片出问题了 ?

网友:
楼主的情况是不是固态电容啊?

网友:
机子潮气吸饱了,加上电容容量减少,多开几次有可能会开起来

网友:
潮气太重,先去去潮再说,用电吹风吹吹!

网友:
这种事情,通常是电容问题。开机不触发。

网友(点评):
不错 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主板上的电池(3V)可能没电了。一直开这没事, 断电以后3V没电了,所以主板点不亮。换个3V电池试试。

网友(2013-07-22):
非常常见,说以电脑要天天开反而不坏,用过一段时间,如果不去开,那就容易出问题,我亏在上面好多钱。

网友:
呵呵,机器放久了不用就是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网吧线路有问题吧?还是房间回潮。

网友:
奇怪    也许是受潮吧          电容问题不可能一开始都正常    放几天全不行了

网友:
有一块G41昂达的,返修回来包得好好的 放在家,过几天去试。一样点不亮。何解?

网友(2013-08-23):
损坏很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