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 CPU无供电

楼主(2012-04-28):
         一块昂达G43的主板,无CPU供电,上管12V,控制0v,输出0V。供电模式是RT8802T+BD=BG。上下管都我量了对地阻值都没问题,上管控制脚是经过一个2R2的电阻到BD=BG。因手头没有BD=BG所以我就先换了RT8802A,故障依旧,两RT8802a一脚en电压为1.3V。12脚DVD电压1.4V(明显偏低,正常应该在12V)  31脚5V正常。追12脚到一个912的电阻。令一头有12V输入。取下电阻测试正常,我想问下这哪里出问题了,有可能是BD=BG坏了吗?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其他地方的电压呢?测了没有啊!桥,内存。。。。

网友:
楼主说得有点乱啊:没有主供电一般有几个方向:一就是供电IC,二就是供电方式;三就是供电方式中的MOS管!!

网友:
12脚是EN脚吧,哪来的12V电压,这个一般由12V经两个电阻分压为1.2V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