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丝印为63A23的资料?

楼主(2012-04-28):
有一台三色三色M2007C显示器,电源板是PI94632,现在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及电源管理芯片(63A23)和几个贴片电阻损坏了,不知道这63A23的真实名是什么,所以不知道能用什么代换,求助大家。

网友:
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方正97BM也是采取的这电源板。

网友:
估计是OB2263

网友:
我知道。。。QQ63635682

网友:
6脚的芯片吧   我还在找呢  郁闷了

网友:
有朋友说是SG6858,可是要买SG6858安上电压跑动,空载都跳动,外围元件都查过了,没有问题,是不是不应该是SG6858呢?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见过  是新机子把

网友:
不是新机子呀,10年8月的.

网友:
63A23即OB2263,可将电源板IC与PDF图引脚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