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网本掉电

楼主(2012-04-28):
东芝la-5121p待机0.02a  开机到0.2a掉电  开机瞬间测个电压有输出测到Q18时无+3vs输出 G极无电压D极3.4v G极相连电阻r348 r344 Q6 C447  R344通电瞬间一脚有19v令一脚0v  拆下r344测无穷大旧版上拆了个47k的换上常         这q6得2脚5脚相连的susp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一个信号给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令这个Q6A截止使Q18上的G极有控制电压拿Q18导通给后边的设备供电!

网友:
电压开启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