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主板南北桥开机就发热。。越来越烫。。过几分钟就关机了
主板

网友:
换吧,不行就把板换了吧
同意楼主:
5.0
上厕不带纸
同意楼主:

网友:
抗胡元帅
同意楼主:

网友:
空载 上电测试下

网友:
是否缺电压呀?缺零点几伏
同意楼主:
5.0
l385336181
同意楼主:

网友:
*脏话*!这很明显应该是短路吧!你测量一下旁边的电容

网友:
我换了总线供电场管。好像好一点。。问题还没有解决。。换板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这个是AMD的板

网友:
U座脱焊也会造成这故障

网友:
好像不是。。我用手摸到叫RT9164A的想1117的三级管很烫、、。。不知道RT9164A用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南北桥发烫,怎么会同时发烫呢。问题有点严重。
同意楼主:
3.3
zhfhfb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没有不换办的方法

网友:
测量场馆,有短路场馆~!没有全坏,部分。引起发烫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短路引起的了。或者某组电压过高

网友:
。。我用手摸到叫RT9164A的想1117的三级管很烫、、。。不知道RT9164A用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感觉应该一组电压不正常或者直接有短路 不过两个芯片都发烫应该是前者吧 嘿嘿 随便说说别喷人。。

网友:
同意18楼的说法!

网友:
应该查电压,查短路、查电容漏电。
同意楼主:
5.0
£液独醉★
同意楼主:

网友:
上厕不带纸
同意楼主:

网友:
发烫,我觉得是缺电压或者有短路的

网友:
网卡吹掉还是发烫的话 就是南桥挂
同意楼主:
4.0
luowenbin10085
同意楼主:
挂了,当然发烫啊、

网友:
测桥附近的电容,看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给桥供电的管子换掉 全换掉

网友:
电压没问题就换吧

网友:
不会吧,一发热就换南北桥呀,也不找找别的地方有没有出故障,要是换了还发热不是白换了吗!!

网友:
同意5楼楼主的的看 法

网友:
修短路可以想修笔记本一样看电流啊,只是建议其它靠自己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