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屏问题

楼主(2012-04-28):
求助,山寨苹果上网本,开机屏幕显示上图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七八成像屏的质量问题,两三成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种现像一般的是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我刚换了一个

网友:
屏坏了,山寨用的还是真苹果的屏

网友:
虽然说像屏坏了,但是有一次修了一个ACER的也是这个表现,换屏无果,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直接换屏,9成是屏挂B了

网友:
今天就有个山寨苹果本本    屏一闪一闪的     换屏还一样   换屏线也一样    查电路中 ……

网友:
不是屏就是屏线了被

网友:
不像屏像是电路问题~!

网友:
看样应该你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山寨货  百分之80是屏坏了!!!

网友:
这屏发热量高,散热不好,坏的多

网友:
山寨的要拼人品啊,换吧

网友:
山寨的本子就是容易屏坏,我手里也有一台是朋友的,也是屏坏了,是不是不兼容的问题,还是屏线的事,屏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哎,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太好解决,反正就是不太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