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代码0x000000B4, 求助

楼主(2012-04-28):
如题,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用作网维大师服务器。
已排除硬件问题,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不重装系统,有办法解决吗?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重装系统最好,你用系统安装盘修复试试看。如有重要程序,修复前先GHOST。
有时硬件问题也可能没找出来,如果内存、硬盘都可以检测没问题,那主板呢?电源呢?我说,最好找另一块硬盘,GHOST网上的系统用用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要先排除掉。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硬件除了硬盘全都换了。硬盘用了seagate的扫描,也没问题。
用安装盘修复,还是不行。
关键是服务器有很多设置,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
开机蓝屏重装系统还是不可以的,我也试过,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0x000000B4:VIDEO_DRIVER_INIT_FAILURE
?错误分析:这个停止信息表示Windows因为不能启动显卡驱动,从而无法进入图形界面。通常是显卡的问题.或者是存在与显卡的硬件冲突(比如:与并行或串行端口冲突)。
?解决方案:进入安全模式查看问提是否解决,如果可以,请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如果还不行,则很可能是显卡与并行端口存在冲突,需要在安全模式下按下Win+Break组合键打开"系统属性"窗口.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并双击连接打印机的LPT1端口的项,在"资源"选项卡中取
消"使用自动配置"的勾选,然后将“输入/输出范围”的"03BC"改为"0378"。
QUOTE:
小提示
有时,显卡还会和串行端口产生冲突,从而出现长时间使用后,键盘和鼠标充全失灵,屏幕出现蓝屏,经查发现,原来电脑上的串口鼠标与显卡有冲突,换成PS/2鼠标后故障解决。
********************************
简单的操作,打开机箱后盖,把显卡拔下再插上,或是换个显卡试下,也许就解决了。
借朋友的显卡试试吧

网友:
关键是安全模式进去也蓝屏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也一样的。。

网友(2013-03-17):
我的是重装系统后还没释放呢,就出现这个蓝屏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