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鼠标不能用,U盘可以用

楼主(2012-04-28):
机器来的时候是所有USB口都用不了,打阻值两条信号短路了。直接更换南桥,结果U盘能用了,USB有钱鼠标和无线鼠标都不能用。南桥是SIS 968的。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换桥咯,
楼主换了桥后要换系统也一起换过。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解答啊

网友:
这个南桥经常坏

网友:
南桥换两个了,供电也正常啊

网友:
没有碰到过吗

网友:
BIOS程序问题,刷一个BIOS上去ok?

网友A:
BIOS USB的偏执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USB的偏执电阻看看

测过没问题,不过还是直接换了也不得

网友:
补充一下移动硬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时钟芯片48MH时钟是否正常,是否完整送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48MH时钟是否正常,是否完整送入南桥?

这个是sis968南桥的,图纸上标是12MHz的,测也有12MH了

网友C:
看来问题蛮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问题蛮纠结的

南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时钟也打了,USB电路的电路零件基本换完了

网友D:
常常是能用鼠标,不能用U盘

你这个怎么是反过来了,这样看来供电是没问题了,你看看BIOS里的设置有没有USB键鼠方面的设置

网友B:
看来还是桥的问题,换不是问题,但要确保桥的焊接状况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常是能用鼠标,不能用U盘

你这个怎么是反过来了,这样看来供电是没问题了,你看看BIOS里的设置有没有USB键 ...

在BIOS调过了,也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桥的问题,换不是问题,但要确保桥的焊接状况良好。

南桥都换了两个了,我相信我的焊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BIOS里面有没USB这行啊开启没。。。。

试过了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