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报错关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2-04-28):
机器型号:SONY   S115EC   版号:GD3
       现像:LOGO画面过了N久出现“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
                 后正常进系统,使用都正常,系统关机屏黑后,电源灯一直亮着,风扇也一直在狂转,
          如果点重启,屏黑1分钟左右重启,点待机后无法唤醒!

那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系统问题吧 估计是更新了系统软件造成的 没写什么错误 大致意思是发邮件告诉我错误的发送端

网友:
发邮件告诉你呀..
没写邮件地址!

网友B:
英文意思就是说无法回馈自检报告,隐藏分区损坏~!

同意此解!

网友C:
这种滴 需要用PQ工具重分区格式化   再装系统试试吧     单单重做系统好像是不行滴

是的要格式化硬盘
这位仁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意思就是说无法回馈自检报告,隐藏分区损坏~!

如果没行的话,再刷一下BIos

网友D:
2、3楼的没必要笑人,论坛就是大家交流学习,如果都维修无敌,还设论坛有意义吗

网友:
英语语序和中文相反

网友:
7楼说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楼的没必要笑人,论坛就是大家交流学习,如果都维修无敌,还设论坛有意义吗

嗯 说的太对了   这个论坛很多人都很自以为是

网友E:
主板问题,没自检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吧 估计是更新了系统软件造成的 没写什么错误 大致意思是发邮件告诉我错误的发送端

问一下,兄弟是中国人还是老外?英文几级?
不好意思,忘说了,换过内存,U,硬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主板的问题吧~

说的都是废话,不是主板的问题也就不用在这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问题,没自检完成

不是没自检完,是自检出错了,就是不知道错在哪

网友:
系统没做好

网友:
1.先排除外设的问题,一个一个拆比较:光驱,硬盘,无线网卡,MODEM等。
2.刷一下BIOS。

网友:
楼主系统中病毒了吧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单板测过没?不行再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滴 需要用PQ工具重分区格式化   再装系统试试吧     单单重做系统好像是不行滴

用dm干一下就好了,5秒钟搞定~1

网友:
    我手上一条  键盘用不了  不能重启

网友:
意思应该是无法回馈自检报告,用PQ重新分区格式化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做个系统吧,WIN7试试。

网友:
会不是BIOS,百度翻译看看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